OrCAD里面的Off-page connector的库

楼主(2012-06-15):
各位DX,在别人的原理里看到有个双向的Off-page connector的symbol,名字叫做"BID-L",但是在design cache里看不到库的路径,自己做的原理图里place---off-page connector 只有单向的两个元件,很想用双向的表示数据线,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啊,在哪个库文件里面啊,谢谢!!

网友:
自己建立一个symbol

楼主:
这个只能自己重新建个symbol啊,默认的库里面没有代表双向的connector,这个太不智能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只能自己重新建个symbol啊,默认的库里面没有代表双向的connector,这个太不智能了,呵呵

直接用ORCAD 打开系统库CAPSYM,里面就可以自己编辑加一个进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