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6.5的安装问题。本机上还成功安装了15.5,且一直都在用。

楼主(2012-06-15):
如题。一直都是用15.5的。
近日想升级成高版本,就弄了个16.5的安装。
可是到最后都不成功。
一直提示找不到License。
可我都是按步骤来的。
环境变量也改了呀。
请求更详细的安装说明。

楼主:
我要哭啦。装完现在连15.5的里面信息都没有掉了。快捷键那些也都没有了。怎么办怎么办。
急求救啊~~~~~~~~~~~~~~~~

网友A:
你装一个目录下了吧?教你一个最直接的办法,全部卸载,清除注册表和环境变量

然后装16.5,按着安装教程来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装一个目录下了吧?教你一个最直接的办法,全部卸载,清除注册表和环境变量

然后装16.5,按着安装教程 ...

没有装一个目录下啊。
在两个不同的目录下。
切到15.5可以用。
但切到16.5,会提示出错。然后就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