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单端S参数转换成差分的方法

楼主(2012-06-15):
ADS的bulan器件可以很方便的把单端s参数转换成差分S参数, 以S4P文件为例,单端的S参数是4×4的矩阵,S11,S12…,S44,差分S参数可以看作是差分和共模的组合,差分的输入和输出,共模的输入和输出。如下图中S4P组件S参数源文件为Molex2006_1_T.s4p,用2个balun作为产分和单端的转换。差分阻抗为100欧姆,共模阻抗为25欧姆,如图中的Term1~Term4。通过S参数仿真就能得出差分共模S参数。比如要看SDD12就是输出结果的S13,SDD11就是输出结果的S11.

SDD11和SDD12的结果如下图所示:

网友:
我之前也在纠结这个问题,终于现在看到解决方法了,请问徐老师
1,如果直接在差分电路两输入端和两输出端接上两个Term(也就是正输入端接上Term一端负输入端接上另一端)测得的S11,S12,S22,S21会不会有问题?
2,像1那样接的话输出端作50欧姆的匹配是不是应该把Term的内阻改为100欧姆?
3,差分电路像1描述那样接上电源能不能像2描述那样应该把电源内阻设为100欧姆进行50欧姆的匹配?

网友:
用巴伦器件跑差分S参数觉得特不习惯,也许是巴伦器件在微波领域用的比较多吧。个人还是觉得跑4个单端然后用公式算更顺手些。

楼主:
如何使用ADS查看单端和混合模S参数曲线

介绍如何使用ADS软件,导入测试的S参数文件.s4p,并通过Balun查看其单端和混合模S参数曲线,并给出转换公式。

如果查看混合模S参数,需按照如下公式转换

网友(2012-10-17):
模型建好后,SDD11曲线在哪看啊?如果想看差分阻抗又要怎么看呢?
我们公司测试了网线的4端口S参数,现在想看差分阻抗,我大部分都用designer仿真了,可是有两根网线的S参数导不进去,我想用ADS仿真一下差分阻抗,可不可以说一下详细的方法。
谢谢了。

网友:
这是这两根网线的。s4p文件 麻烦大家给看看。

网友(2012-11-19):
这个测试的S参数文件有问题,S33等曲线看着明显不对

网友(2021-08-27):
    徐老师 s8p   如何用  Balun  实现?

网友(2025-04-10):
    参考一下,最近在学习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