裕量是什么?一般怎么取值呢

楼主(2012-06-15):
有没有人告诉我裕量是什么?怎么取值呢,呵呵,谢谢啦

网友A:
在开关电源中裕量有两个,一个是增益裕量一般是-12到-20DB,一个相位裕量一般要求是大于45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开关电源中裕量有两个,一个是增益裕量一般是-12到-20DB,一个相位裕量一般要求是大于45度。{:soso_e181: ...

不是,那个,我在设计一个半桥开关电源,进行整流回路的器件型号的选择,比如计算出来整流二极管的峰值电压为388V,考虑整个整流桥的耐压时,要取裕量,在什么范围内取呢,帮帮我吧

网友:
书上说至少留有10%的余量,你可以问问经验丰富的同事,他们肯定有一个经验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