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图所示的叠层示意图是怎么弄出来的?

楼主(2012-06-15):
请问这个叠层示意图是自己画出来的,还是直接在design stack里面可以直接导出来,求指导,本人用的AD09。偶尔看到别人这样标示过在DrillDrawing层里面,觉得很漂亮,求大虾们指导!

网友A:
增加画吧!copy也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加画吧!copy也可以啊

增加图片?

网友:
你如果有原档的话,可以试着通过修改叠层设计厚度,看导出内容是否会自动随着更新

类似的例子再如:AD\Examples\Developer Tool - DT01\DT01.PcbDo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