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層板埋孔 GERBER這樣出對嗎?

楼主(2012-06-15):
最近老大希望小弟把6層板(L1-L6)改為8層板(L1-L8)
但之前的板子並沒有盲埋孔

如果L2-L3, L4-L5增加了埋孔(Partial via) 其他為通孔
那GERBER 出法如下
TOP
LAYER2
LAYER3
LAYER4
LAYER5
LAYER6
LAYER7
BOTTOM
Silkscreen_TOP
Silkscreen_Bottom
Soldermask_Top
Soldermask_Bottom
Pastemask_Top
Pastemask_Bottom

Drill Drawing L1
Drill Drawing L3
Drill Drawing L5

DRL_L1-L8
DRL_L2-L3
DRL_L4-L5

Drill Drawing不確定這樣出對嗎?
望先進們指導一下

网友:
drill drawing一般用作描述钻孔的各种参数:有几种钻嘴(孔径)、孔径的大小、每种孔的数量、是PTH还是NPTH
nc drill 是具体孔的精准位置

drill drawing有些板厂不用,可以根据nc drill 来做,有些需要你出,所以一般都出

所以你上面的gerber资料层没问题

网友A:
这孔有问题 你想做几阶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孔有问题 你想做几阶板?

8層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孔有问题 你想做几阶板?

如果不對 那麼請指導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8層板

我知道8层,我说几阶板?盲埋孔不是随便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8层,我说几阶板?盲埋孔不是随便打的

8層二階HDI板

L1-L8

L2-L3

L4-L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8層二階HDI板

L1-L8

8层2阶常见钻孔设置是1-3(1-2,2-3也可),3-6,6-8(6-7,7-8),1-8和1-2,2-3,2-7,6-7,7-8 ,1-8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