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线宽设置快捷键

楼主(2012-06-15):
DXP线宽设置快捷键是哪个啊像pads是W

网友:
一般是在走线的时候按TAB键来修改走线宽度已经过孔大小,你也可以提前在规则里面多设置几种常用的线宽,在走线的时候按3键在你设置好的几种线宽中切换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