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果然越改越垃圾啊

楼主(2012-06-15):
上次装个AD10,没玩多久出问题了,上图

覆铜上照样走线  唉!!!

网友:
会不会是设置了铺铜允许走线?

网友A:
楼上说的对,是设置问题。我用AD9的时候也可以像你这样在铜皮上走线,因为我有时候在后期修改的时候因为已经铺铜了,要修线我就直接在上面走线然后重新铺一次铜就好了,不然走线走不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说的对,是设置问题。我用AD9的时候也可以像你这样在铜皮上走线,因为我有时候在后期修改的时候因为已经 ...

我开始就找了,好像没有这个设置,不同网络的线是走不到铜皮上的

如果你的不可以,你修线可以先隐藏覆铜,修线后再显示出来重新覆铜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说的对,是设置问题。我用AD9的时候也可以像你这样在铜皮上走线,因为我有时候在后期修改的时候因为已经 ...

正常的版本,这样才可以走线

但是那个AD10是真的有问题,我已经给卸载换回AD09SUMMER了。

网友:
Shift+r   试试

网友B:
    真是要命,不会用还说人家AD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真是要命,不会用还说人家AD不行。

呵呵,我不会用?如果你没有用AD版本3个以上,没摸清什么是各版本之间的区别,不懂的什么是盗版BUG就别在这发言

我用AD3年了,除了PCB设计之外的功能,我敢说,AD的PCB设计的95%以上的功能我都用过。

网友:
    想请教一下楼主关于AD6  AD9PCB设置的问题。

有一个设置可以让元件拖动后。已经联连这个元件的走线自动随着变化位置。

    我忘了是哪里设置的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呵呵,我不会用?如果你没有用AD版本3个以上,没摸清什么是各版本之间的区别,不懂的什么是盗版BUG就别在 ...

"盗版BUG..." ? 我接触文档的数量很少,看到反馈的多是原版BUG。
^_^,交流多是在个人了解的基础上发表做参考的,人家说的也只是客观参考评价

    protel 也就那几个版本,有好多的被第三方修改的汉化版本(这个会有和原protel官方提供有不同的bug)。

    暂没有发现(指同版本,以及不被第三方做过汉化等大修改的版本) 75 改 EB  学习版和 AD 原版的区别,
可否给个案例看看?(当前多数使用的是 75 改 EB 的这个学习版本_盗版之一)

题外话:看到“我敢说,AD的PCB设计的95%以上的功能我都用过”。(altium的专业工程师都不敢轻易说)

    ^_^你可以应聘做专职或业余AD测试员了,会有免费正版使用了。
    altium的脚本功能讨论的人很少,你那边用的多吗?
多问下,当前 office 的excel ,word你用的功能比是多少?

(只是猜想,仅参考)AD10可能是有新功能需求或尝鲜的人在安装试用吧,做为生产用版本可能哪些不再有新升级的AD版本用的多(至少不会有新BUG出现)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呵呵,我不会用?如果你没有用AD版本3个以上,没摸清什么是各版本之间的区别,不懂的什么是盗版BUG就别在 ...

哥们真牛啊,向你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"盗版BUG..." ? 我接触文档的数量很少,看到反馈的多是原版BUG。
^_^,交流多是在个人了解的基础上发 ...

你居然牵扯到脚本的运用了,说句实话,脚本我只用过他的LOGO脚本。其他的我真没用过。

    那我没办法了,我差,是我不会用软件,行了吧,不争了,没意思

如果你在不同的上位机系统上,安装过多版本,你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,不说了,一个画板而已,没必要这样,大家也是相互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哥们真牛啊,向你学习

    呵呵,我不牛,不过从protel99;99SE;  DXP ; protel2006; AD6.9 ;AD08SUMMER;  AD09WINTER; AD09SUMMER ; AD10;我多少都安装试用过,精不精我不敢说。

我指出软件的问题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,没别的意思,有问题多交流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呵呵,我不牛,不过从protel99;99SE;  DXP ; protel2006; AD6.9 ;AD08SUMMER;  AD09WINTER; AD09SUMMER ; ...

你做哪行的,这么多版本都用过,遛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做哪行的,这么多版本都用过,遛啊。

我做硬件的

另外PADS2007 PADS9.2  PADS9.3  allegro15.7 allegro16.5  ORCAD都玩过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做硬件的

另外PADS2007 PADS9.2  PADS9.3  allegro15.7 allegro16.5  ORCAD都玩过

玩过那么多PCB软件呀,厉害!!总结下了,这些软件那些功能好用?好用在哪里?让我们参考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做硬件的

另外PADS2007 PADS9.2  PADS9.3  allegro15.7 allegro16.5  ORCAD都玩过

 让我无语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玩过那么多PCB软件呀,厉害!!总结下了,这些软件那些功能好用?好用在哪里?让我们参考参考。

所做的产品不一样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软件

做低端的就用AD系列的,AD6.9以上版本,比较好用,不要再用99,毕竟99走线修线功能太弱。但是AD太占内存,要求电脑配置好点

其次是PADS,PADS如果说光做LAYOUT感觉是很不错的选择,软件又快又方便,不过他的LOGIC不好用,所以说要借助ORCAD,对于要做原理图要做硬件的人来说有时感觉就没AD好了,毕竟原理图修修改改的,还是AD这样的一家子的好用。

然后是ALLEGRO,也好,但是太麻烦了,封装要从焊盘做起,设置什么的也麻烦,键位操作也不人性化,但是功能强,仿真好。适合团队用

主要还是看公司用什么,这样好交流,我在公司,我三个都用。但是他们只用AD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居然牵扯到脚本的运用了,说句实话,脚本我只用过他的LOGO脚本。其他的我真没用过。

那我没办法了, ...

狂要狂到地方,是你太牛了。我才做的请教,没有贬低的意思,你理解错了(误以为我在寒碜你)
对于AD10,有个声音一直在提醒 初学或生产 需持谨慎态度。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有bug就随意比喻为垃圾产品,国内能有这样的垃圾产品都是奢想。更何况大家说到的bug有时并不是软件的bug。

我等还不了解AD有哪些功能。你都可以做到95%的使用了,自然让人佩服。
我提到脚本,不是指AD自带的脚本,而是想了解下你那边自己编辑脚本的应用(因为你说到你已用到95了)
你已回复你那边没有这方面的应用,没有应用自然就不提了,又不是用来为难你的。

至于你提到的“PADS2007 PADS9.2  PADS9.3  allegro15.7 allegro16.5  ORCAD”,(单从SCH和PCB编辑讲)不都是一个工具?

既然你对软件已有很好的了解, 也明确的说出 AD正版 和 AD盗版 有区别,最好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出来,这样大家也好规避这个正版和盗版的bug区别。如果对 75 改 EB 了解的话,也给新手讲讲为何altium始终不纠正这个问题?

除了狂不可思议外(大言不惭更确切),下面说法值得参考:
“我指出软件的问题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,没别的意思,有问题多交流”
“一个画板而已,没必要这样,大家也是相互学习”
“毕竟99走线修线功能太弱”
“主要还是看公司用什么,这样好交流”

昨天我弟(喜好足球)和我沟通时说:
阿迪达斯 出来一款只有2克重的篮球鞋,我说不可能吧?弟弟强调说是真的。
我提示说,网络上不只有游戏玩,遇到问题可通过搜索引擎等来核实。弟弟对电脑不熟悉,就这个话题我让他通过google搜索“2克是多少?”“世界上最轻的篮球鞋”,同时也列举了常见到的搜索引擎。弟弟通过搜索,原来是269克。通过这件事,弟弟对搜索引擎有了直接的认识。答案参考“你剪指甲的时候 你大拇指的2厘米宽的指甲差不多就2克 绝对权威”_这个只是网上看到的,若要作为判据,需要验证下

网友C:
【仅个人看法,供参考】 【我这里的软件环境遇到迷茫】 【无法再现蹄子AD9规避现象】

也许altium对 铺铜 是否属于 障碍物 在不同时期(不同版本)有不同的看法。

【操作环境】:XPSP3
【版本说明】就个人而言,只能就当前 75 改 EB 版本 AD9.4.0.20159AD10.1089.24016 下的操作做些推想:

从我这面软件环境操作的这两个版本现象看, 铺铜 并没有被作为是障碍物,
手动走线时,规则中的障碍物规则对这里感觉是没有限制效果的。(避让规则不起作用,但DRC是有效的)

换句话说,在我这里:不论避让规则如何设置,AD9.4.0.20159,AD10.1089.24016 两者之间铺铜上都是可以手动走线上去的(DRC变绿)。此操作结果也许是因和蹄子使用的版本不同导致结果不同,我这里的AD9版本没有发现有避让规则对铺铜有效的情况出现。

不知道你操作的到底是哪个版本?结论和你的不同。可否告知你的确切版本号(AD9不同版本BUG不同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【仅个人看法,供参考】 【我这里的软件环境遇到迷茫】 【无法再现蹄子AD9规避现象】

也许altium对 铺铜 ...

我装的那个好像是   AD10.890.23450.这个版本吧,如果他真是这样设置了,那我真不知道呢,已经卸载了

我用的AD summer09版本有个BUG,以前我也发帖问过这个问题的
就是roautomatically terminate uting功能,也就是自动结束走线这个功能

我自己装的AD09  winter这个功能是很好用的,但是summer这个,有时结线有时不结线,弄的我开也不好不开也不好,后来干脆不用这个功能了

我后来仔细查了F1文档,里面说到了这个功能好像在某种模式下是不可以用的,现在也忘记了,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,朋友试试你的可以不可以,如果好用的话说一下,就是在交互式布线设置里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装的那个好像是   AD10.890.23450.这个版本吧,如果他真是这样设置了,那我真不知道呢,已经卸载了

...

翻看了之前你提出问题的帖子,发现你在描述问题时最基本的环境描述都没描述清楚

AD09  winter,AD09  summer 并不能准确说明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。比如:
Altium.Designer.Winter.09.Bulid8.0.0.15895、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Build8.3.0.16776
按说这些都是给初次接触altium的学习者看的,对使用功能已95以上的没必要去解释的

我们知道这类软件不同的版本号之间BUG或多或少会有不同(中间版本bug可能相对更多些),
一般会推荐用最后一个不再更新的版本作为使用版本(当然用哪个版本是你个人的事情,bug只要能规避就行)
如果要进行沟通,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准确的描述出你所用的版本。

个人了解到的不再升级的具有划时代的版本(仅指protel):
99se_SP6、DXP2004?(版本号未知)、AD6.9.0.12759、AD9.4.0.20159 等是作为使用首选版本。
其它的中间版本就我了解不太推荐使用。部分下载地址可参:
【2012年5月更新:3.14G 完整版AD10.1089.24016_BT下载】含例、库及离线帮档_转载
http://forum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3223

看到你反馈的这个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Routing 不稳定现象,我这里的 AD9.4.0.20159 (summer终极版本)没有发现不稳定现象,如果有感兴趣的,大家可以安装这个版本进行核实

Automatically Terminate Routing:“布完一个网络时自动结束”、“自动停止布线”。网上的一段话可能让大家更好理解“Automatically Terminate Routing:当连接好两点间的走线的时候会退出(走线完毕的两节点)布线,如果十来个点要连接起来,每连接两个点就要退出,自己又要重新进入走线,去掉该功能就可以实现多点续连” 。 但是若加上“智能布线模式下不能使用此功能”,那就要理解什么情况下是“智能布线模式”了...

工具的使用者是人,提高人的能力是首选。
不同接受能力的人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来完成项目,不同应用的公司选择适合自己公司情况的工具。

这年月,能静下心使用工具(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)的人很少,我接触AD layout 不多,不能对这个工具做过多的评价,只能说些自己了解到的情况。

对于新手,可以到官网学习现成的教程或视频,比如:
http://www.altium.com/community/ ... ideos.cfm#,6,2,1010

另外:下面的操作用到的也多

手动布线:

    没有自动结束的情况下,绘制完可按esc或鼠标右键结束此段绘制。
    Shift+space 切换走线模式。Space可切换同种走线模式下的起点和终点。按数字1可改变走线时线的形式(前预览的形式)。Shift+R 可改变遇到障碍物时走线的模式。在走线时按1左边那个像小波浪线的那个键会出现快捷键的菜单。
(全选元件)——对元件右键——component action——move component origin to grid。
智能自动布线:

    单击起点——再在中间某点单击或在终点单击即可确定单击处之前的线段。若想使自动布线的所有都一次确定,可按住 ctrl 然后在线上的任意一处单击即可。在走线时按1左边那个像小波浪线的那个键会出现快捷键的菜单。

有个故事值得回味:

相由心生----一尊佛和一堆屎
     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因爱好佛学而和寺里的佛印大师成为好友。
      一日,苏东坡前去拜访佛印。谈话间,佛印问东坡:“苏大人,咱俩在一起论禅有些日子了,你说说在你眼里看着我象什么呢?”苏东坡用戏谑的口吻回答说:“在我看来,你就是一堆屎。” 佛印笑了一笑,没有说话。 苏东坡反问佛印:“那在你看来我象什么呢?”“我看你象一尊佛。”和尚淡淡地回答。
      苏东坡认为自己讨了个大偏宜,回到家把这事儿当笑话讲给妹妹听。苏小妹听完笑得直不起腰,她对苏东坡说:“哥哥,我是在笑你呀,枉你还天天和佛印谈经论禅的,你就没听出大和尚是在骂你吗?”苏东坡问:“何以见得?”苏小妹说:“佛曰:心中有佛,看谁都象佛。大和尚说看你象尊佛,说明人家心中装的是佛。而你看人家象一堆屎,说明你的心里也是一堆屎。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翻看了之前你提出问题的帖子,发现你在描述问题时最基本的环境描述都没描述清楚。

AD09  winter,AD ...

呵呵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,还是谢谢了

网友(点评):
^_^ 帖子是大家看的,所以就罗嗦了

网友(点评):
可能员用altium不多,如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Routing 没有碰到你说的时有效时无效的情况,这些问题只能你们自己去判断了

网友:
不会玩,别乱说话,小心挨砖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呵呵,我不会用?如果你没有用AD版本3个以上,没摸清什么是各版本之间的区别,不懂的什么是盗版BUG就别在 ...

哈哈。。。。从最次的PROTEL99SE到DXP(此版本基本上是99SE改界面版,同时调整多边形超级慢),后面就出来了AD6.0加入走总线方式,同时有输入汉字功能,由于自己也是爱新鲜的人跟着AD更新使用过6.X到7.X,8.X,9.X,现在用的是10.X (据说AD12快出来了),由于AD占的系统资源过多,改用PADS或者是ALLEGRO较多。要是上面的回错了,请别见意,自己没有碰过,因为走线时都是把DRC打开的。像各别人所说的,破解问题确实也是有可能,但也不能算是人家AD不行吧,哈哈。。。。
    至少protel(AD)上手快,相比之下,开始用(protel)AD的还是多。

学AD,不用详细了解层的意义,很多使用默认值就能做出PCB
    学PADS,需要了解不同层的含义,同时相关PIN,VIA,多边形,字体的选择方式,出gerber 时需自己选择,相对AD来讲麻烦些,但开放性好,自由选择度高

    ALELGRO就更不用说了,连建个封装,都是从焊盘开始.

网友:
    应该说是360像ALLEGRO(当时学习版本是allegro15.2)一样,有手写功能。

网友B:
    在群里学习,自己感不错加入的一些快捷键
funckey +      subclass -+
    funckey -      subclass --
funckey 1     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.15
    funckey 2     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.2
funckey 3     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.3
    funckey 4     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0.5
    funckey 5     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
    funckey 6     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.5
    funckey 8      CVIA
funckey 9      rmvia
funckey a      pop route_from_target
    funckey b      ASSIGN COLOR
funckey c      done
    funckey d      change
funckey e      mirror
funckey f      toggle
funckey g      cancel
    funckey h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Arc/Circle Center''
funckey j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Via''
    funckey k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Pin''
    funckey l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:@Segment Vertex''
funckey m      pop controltrace
    funckey n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:@Segment''
funckey o      COT
funckey p      ALIGN
funckey q      oops
funckey r      rotate
    funckey s      spin
    funckey t      save
    funckey v      property edit
    funckey w      next
funckey y      replay F:\allegro\pcbenv\CLAY.scr
    funckey z      pop finish

网友:
    又是一个牛x哥

网友:
    ad10使用一切正常,画了2块8层板,ad10比ad9改善好多了,ad9铺铜会假死,ad10不会,蛋痛的是铺铜没有pads快,神速啊,你查看你规则设置是否允许短路了,有没有打开ON LINE DRC,我表示我使用的都是盗版,我习惯关掉DRC来画板,到最后才检查规则修改,如果短路规则能检查出来就说明没有问题,就是人的设置问题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llegro如结如下:
1、像360浏览器有S标写功能(只要划一下就能实现功能);
2、走线像拉象皮筋一样的(怎 ...

一直觉得ALLEGRO不适合个人使用,还是团队用比较好

网友:
AD这种现象,我怎么没有遇到过.

网友:
本来就是,慢工出细活。太快BUG必然多。

楼主(2012-07-16):
引用 网友C:
【仅个人看法,供参考】 【我这里的软件环境遇到迷茫】 【无法再现蹄子AD9规避现象】

也许altium对 铺铜 ...

朋友,你有没有AD9.4的下载地址或者链接之类的啊,我想装个9.4版本的看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朋友,你有没有AD9.4的下载地址或者链接之类的啊,我想装个9.4版本的看看

这里有下载的(从地址上感觉是官网的下载地址),测试仍然有效(全速下载,如网速是100M,可达百兆下载)。
之前也有AD6.9D 官网下载地址(当时的那个地址现在失效了)。不足:库文档不全(可到官网免费下载)

【2012年6月更新:1.8G AD10.1133.24352_BT下载】下载地址为转载
http://forum.pcbbbs.com/forum.ph ... 43223&fromuid=63313

就是曾在 23# 中提到过的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里有下载的(从地址上感觉是官网的下载地址),测试仍然有效(全速下载,如网速是100M,可达百兆下载 ...

谢谢兄弟了啊,我昨天下好了9.4版本的,也就是AD9的终结版,自动结束走线功能还是不行,可能和我公司电脑操作系统有关系

我按了几个版本的都不行,而且我卸载的时候都是彻底卸载,应该不残留文件。就这样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兄弟了啊,我昨天下好了9.4版本的,也就是AD9的终结版,自动结束走线功能还是不行,可能和我公司电脑 ...

自动结束走线功能?  1.或许在你那里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  2.或许是你的操作习惯导致?(方便的话录一段视频看下操作效果)3.我这里只在XP系统下安装使用过此软件 4.安装时关闭杀毒、防火墙软件(避免受干扰)5.是否正确理解自动结束走线功能?

从现象上看感觉和安装的版本没太大的区别,如果用我提到的这个版本,为了排除软件问题建议下载我提到地址的版本(带宽好的情况下10几分下载应该能完成的)。有时不排除alf(只是偶尔有人说因这个文档不当导致莫名奇妙的问题,更换后正常,你可以试试更换文档)。之前设计文档时,因正版alf是联网使用的,如果网络中断,有时很麻烦,所以设计时一直是使用学习版的dxp.exe,一来不受网络偶断的影响,二来功能更加齐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动结束走线功能?  1.或许在你那里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  2.或许是你的操作习惯导致?(方便的话录一段视 ...

今天出了点问题,局域网破解冲突了

你的ALF我也试了一下,也冲突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,正在卸载.....,等会再换个AD10版本看看

谢谢朋友了

网友(点评):
你的是win7系统?项目不需要联网互动,一直用的单机版。如果使用局域网,可能会考虑用license server共用alf文档,但需考虑承担网络不稳定时可能带来的影响。忘记共享alf使用时网络中断后可否直接转到单机管理alf...

网友(点评):
冲突很正常,都是相同参数的生成的alf(只是用户名不同而已)。也许你的问题和你使用的有更多更改的DXP.EXE有关?我这面只使用改两个字节的版本: 75 改 EB 版本

网友F(2014-12-18):
引用 网友B:
在群里学习,自己感不错加入的一些快捷键
funckey +      subclass -+
funckey -      subclass --

funckey j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Via''这个命令怎么一直用不起来?我输入后点快捷键,用的时候无任何反应。

网友:
AD13软件如果要学精通,还是很吊的,没有学精尽可能少用,这个是我吃过几次亏说的真话。

网友:
08年毕业,大学就用DXP 2004之类的。之后就用AD之类的,现在AD10.972,有的版本如果有BUG,你换掉装更新的版本就是了。另外我说下我电脑赛扬3.06G的老CPU,内存DDR2 667 2G。公司的烂电脑。
QQ卡的,就运行这个软件+google浏览器,IE的卡。
我这样多在用。

网友G(2015-04-03):
引用 网友F:
    funckey j      '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Via''这个命令怎么一直用不起来?我输入 ...

    我也是完全没有反应,请问解决了么?

网友(2015-05-12)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是完全没有反应,请问解决了么?

没有,现在还是不能用,据说可以使用录像功能试一下。

网友:
对国内用户的提的BUG处理不及时,重视度不够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的版本,这样才可以走线

如果设定为忽视目标,不同的NET之间是可以走线的,但是会有错误提示,看看你是不是把错误提示关闭了

网友:
不要动不动说垃圾,很多情况下,是你不会用,或者软件BUG。你真当设计软件的人是豆腐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