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某一焊盘的网络名啊

楼主(2012-06-15):
请问在pads中如何修改某一焊盘的网络名啊,就像99SE中的那样,现在在PADS中,rename net是把一个网络换成另一网络,我要的是只把其中一个网络换成另一网络

网友A:
先删掉这个焊盘的网络,再添加网络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删掉这个焊盘的网络,再添加网络名

谢谢啦,我已经试出来了

再这里补充全面一点点:在删除这个焊盘的网络时,会有一些相同的焊盘失去网络,这时候需要用线将这个失去网络,但原先网络相同的焊盘用线连接起来,它们会自动生成一个网络,然后修改成以前的网络名,
   而所需要修改的网络再修改网络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啦,我已经试出来了

再这里补充全面一点点:在删除这个焊盘的网络时,会有一些相同的焊盘失去网络 ...

是删掉那个焊盘的网络,不是删掉整条网络
用EOC工具栏的 delete connection命令,不是用delete 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删掉那个焊盘的网络,不是删掉整条网络
用EOC工具栏的 delete connection命令,不是用delete net

这样 啊,呵呵 我呆会再试试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