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中如何不显示没有用的引脚

楼主(2012-06-15):
如题.
一种做法是将没有用的引脚做成heterogeneous器件的第二个part,只引用第一个part.但是会显示: U1A样子.不爽阿.
有其他办法吗?

网友:
    改库,将NC脚隐藏……

楼主:
    在OrCAD Capture CIS中,没法把某个引脚隐藏起来的。

网友:
    可以的。你改下屬性就行了。。

楼主:
    如图,pin3和pin4没有用到,不想显示这两个脚。但是如何改属性将其隐藏?
引脚的属性只有这几个,都不能将其隐藏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