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DDR3等么等长

楼主(2012-06-15):
各位大侠:请指点!
DDR3有4个DDR怎么等长的。
从CPU出来,地址线4个并联,怎么使CPU到每一个DDR的长度相等。(A0~A13)主要是怎么设置使从CPU到每一个DDR的走线相等。
我尝试了管脚对,但是管脚对不是从CPU分别到每一个DDR的,只有一个管脚对是从CPU到到其中的一个DDR,其他的3个管脚对都是DDR到DDR得,所以不能看到所要的长度。有没有办法修改这些管脚对的。请大侠赐教!

网友A:
将所有的T点由过孔用器件的形式实现,然后用pin pair(管脚对),接下来,你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所有的T点由过孔用器件的形式实现,然后用pin pair(管脚对),接下来,你懂的

我们也是这么实现的,原理图麻烦一点。。。

网友(2013-02-22):
無敵感謝大大的用力分享啊.

网友(2013-05-05):
地址线从CPU到DDR3每个都相等??

网友:
很老的帖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