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阻抗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12-06-15):
  大家晚上好,想请教一下在PCB设计中关于有的走线要阻抗控制,我在设计中要对差分线,对线,USB接口的线走三倍线宽,看到有些资料说差分线单端控制在50欧姆,我想知道怎么去理解什么线控制在多少欧姆?还有什么线控制在多少欧姆?谢谢!

网友A:
有个通用的设计原则是:

单端线控制50欧

差分线控制100欧,USB差分线控制90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通用的设计原则是:

单端线控制50欧

老大你好!我怎么知道我画的线是多少欧姆,是不是要通过仿真才能看到出来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大你好!我怎么知道我画的线是多少欧姆,是不是要通过仿真才能看到出来。

Si8000,软件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i8000,软件计算

谢谢

网友:
单端线控制50欧

差分线控制100欧,USB差分线控制90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