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叫前馈电压

楼主(2012-06-15):
如题 百度不到

网友:
万能的百度都不知道,我更不知道了

网友:
正常出现在电压控制控制环路
自动控制系统课上讲过
在电源上我看到active PFC电路上提到引入线电压作为一个前馈电压作为乘法器的一个输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