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图片上三角形阵列挖铜是如何画出来的

楼主(2012-06-16):
求教各位高手,图片上的三角形阵列是高速线背面的GND挖铜,挖铜是随高速线走线形状阵列,请问此三角形挖铜是怎么操作弄出来的(铜是高速线的背面挖出),使用pads软件操作。

网友:
画好一个后,复制,粘贴。

网友:
这种挖铜方式有什么好处?

网友:
你那个是什么产品,?要那样挖铜了

楼主:
这样挖铜可以使高速线抗干扰,我是布FPC高速线时使用,使用在手机屏上,SONY产品经常这样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挖铜可以使高速线抗干扰,我是布FPC高速线时使用,使用在手机屏上,SONY产品经常这样弄

为啥这样做可以抗干扰呢?

网友:
    哇塞,第一次见到这种东东。牛!
同问为啥可以抗干扰呢?

网友:
    不要说三角型,四角型都可以,画个心型都可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