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 显示方格形斑点

楼主(2012-06-16):
我在使用AD10的时候,突然发现有一些焊盘或过孔上面显示有灰色的斑点,DRC检查没有问题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谢谢!

网友:
是不是勾选了网络颜色

网友:
这个是显示设置,在preference下面的PCB那项里面可以设置,因为这个电脑没装,所以也不能给你截个图,你找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