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上有一小块不铺绿油漏铜,咋詎设置

楼主(2012-06-16):
各位高手,请教一下,我用pads2007,想在PCB板上有一块不铺绿油,漏铜,该怎么操作

网友:
在solder层把你需要露铜的地方用copper铺上就可以啦

楼主:
可以详细点不,还是有点不清楚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,现在清楚了

网友:
把那一块先铺铜皮,在选择铜皮,将铜皮的所在层该我SOLDER MASK层,至于是top还是bottom,自己选择

网友(2018-12-20):
SOLDER MASK只能保证不盖绿油,并不能保证漏铜,想漏铜还得保证不被喷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