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边周围shape上打了很多via, 为什么会出现DRC(看图说话)

楼主(2012-06-16):
    看图说话

    这是别人做的板没出现DRC

    这是别人做的板没出现DRC

    这是自己做的板出现DRC错误

    这是自己做的板出现DRC错误

网友A:
    应该是网络属性不同造成的

楼主:
    看到别人做的板,在周边TOP,SOLDERMASK-TOP ,SOLDERMASK-BOTTOM,BOTTOM每层面都加了一个相同的shape,
显然他应该是用z-copy过去的,然后在这些shape上打了很多via, 这几个shape都是显示dummy net. . 也就是没有给它命名任何net, 我的问题是我也这样做的时候,每当打via上去的时候总出现DRC,
    比如从top层打,然后在bottom层就出现DRC,大概说的就是via和 shape太近.
假设我把下面几个shape变成动态,它就自动把via避开了,
我就纳闷为什么别人的为什么没有DRC呢?而且他的那几个shape也是静态shape啊, 他是怎么做的呢?
    我不知道这样表述够不够清楚啊,请指导指导我啊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应该是网络属性不同造成的

    网络属性都一样的啊!都是显示dummy net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看到别人做的板,在周边TOP,SOLDERMASK-TOP ,SOLDERMASK-BOTTOM,BOTTOM每层面都加了一个相同的shape,
 ...

上面有图,请高手指点一  二

网友B:
    Via 是Dummy Net 和 銅箔也是嗎? 如果是這種狀況 , 先搞懂Dummy Net 的意義.
    Dummy Net 並不是某個電氣 Net 的宣告. Dummy Net (屬性)不等同Dummy Net ( Net Name ) .
    因此你會有 DRC  是正常的.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Via 是Dummy Net 和 銅箔也是嗎? 如果是這種狀況 , 先搞懂Dummy Net 的意義.
Dummy Net 並不是某個電氣 Ne ...

我看了下,via和shape都是同一属性啊(都是Dummy Net)。

网友B:
    你一直把 Dummy Net 視為是一個 Net Name. 已經跟你說不能這樣看 Dummy Net .

Dummy Net 只是把一些不在 Net list 裡面的物件 Net 屬性作一種歸類而已.
舉例來說, 某一城鎮裡面有很多中國人, 裡面包括各省人民 ( 省在這裡就等同 Net Name ) , 同時也有一些外國人 ( 這些外國人就是 Dummy Net ) , 但這些所謂的外國就只有一個國嗎? 那同樣的 Dummy Net 你能把他視為是同一個 Net 嗎? 他只是一分群組區分而已 , 這些外國人也不是同一國人. 系統只是把不歸在正常的邏輯屬性外的物件歸類成一個 Dummy Net 的群組. 而各個 Dummy net 的物件 , 相互之間仍然是互為外國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一直把 Dummy Net 視為是一個 Net Name. 已經跟你說不能這樣看 Dummy Net .

Dummy Net 只是把一些不在 ...

    谢谢,问题已解决.......

网友C(2012-08-17):
    能具体说说怎么搞定的吗?
    我想给我的铜箔(shape)加一个GND的网络 要怎么加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看到别人做的板,在周边TOP,SOLDERMASK-TOP ,SOLDERMASK-BOTTOM,BOTTOM每层面都加了一个相同的shape,
    ...

多用消除drc功能,via在pcb中也是器件,比如说上图的固定孔与铜箔有drc,利用属性功能f12-选择pin-找到其中的属性no drc.以此类推。可以说所有的drc都能够找到相关的消除方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具体说说怎么搞定的吗?
我想给我的铜箔(shape)加一个GND的网络 要怎么加~~

    这个一般可以强连。不必要在修改原理图或者增加其他属性之类的。没必要,还麻烦

网友:
    打VIA前注意右键菜单的命令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