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DSP外部总线需要跨板连接时的SI解决

楼主(2012-06-16):
由于外部的IO比较多,所以用DSP剩余的IO口自己做了个总线扩展,由于这个要经过接插件到别的IO板进行数据传输,请问SI的解决办法?
1像我这种是不是就不可以用串接的电阻匹配,只能用负载端并接的方法?
2要是用的话,像数据线还是双向的,要怎么处理?
3因为经过了接插件和外部的线,怎么模拟用cadence.

楼主:
好像没人理我,大牛们干嘛去了都,我的总线要连好多扩展,

网友:
    看信号速率有多高,除楼上说的加buffer外,如果速率很高的话则还要考虑阻抗匹配这块!!

网友:
    不知道你引出来的IO做什么用,跑多高的速率。如果走的是低速信号,那无所谓;如果想做高速信号线使用的话,连接器的选择,阻抗控制,阻抗的连续性,匹配,时序等问题都要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