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关于gerber文件方面的问题....

楼主(2012-06-16):
最近有块PCB要发出加工,可是出好Gerber数据后我就纠结了,因为在钻孔文件中我在AD里面看一切正常,但是用CAM350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出来几条走线.
这张图是AD生成gerber文件的时候我查看的,一切正常.

这张是用CAM350打开的gerber文件.

同样的gerber文件在不同的软件里面怎么会变成这样,,,有没有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啊.

网友(点评):
cam350自动导入时不要急于选择finish选选,选择next同时检查cam350是否正确解析了数据格式

网友:
基本确定是软件使用不当导致显示问题,检查操作步骤及设置
注意有关cam350的有关导入操作注意事项

没有PCB原件、不了解输出设置情况、不了解楼主导入操作情况下没法具体说明当前的这个问题。

PCB软件生成gerber后,通常用第3方软件查看gerber是否正常(但要注意是否正确导入了gerber文档)

网友:
格式不对

网友A:
格式精度不对

网友(点评):
cam350自动导入时格式需要人工纠正,或生成gerber设置“混乱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格式精度不对

格式精度不对么,我以前都是这样导出gerber文件的啊,选择英寸单位,比例2:5啊。
下面的选择也都是选择默认的,以前都是这样出的,不知道这次怎么会出这个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上已说让你在 cam350的自动导入时选择 next next 同时查看 自动精度识别是否正确

网友(点评):
还要 自动识别 单位等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