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看看我这个问题,谢谢你们了

楼主(2012-06-16):
有没有贴片变压器让输入3.3V直流,变化为AC40V以上的这种贴片变压器。请你们帮帮忙啊

网友:
大哥,你有听过变直流的变压器啊

楼主:
不好意思,手滑了,呵呵,是输入DC3.3V,没有直流二字的。低级错误

网友:
光一个变压器不行,模块到应该有!!!
不过你这只是个很笼统很笼统的参数1!!!

电流啊,频率啊!!!都没有要求?!

网友:
电源这块不是很懂,但印象中是要用逆变器来做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