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中这种封装是怎么做出来的?高手请进。

楼主(2012-06-16):
见图中红框部分,它们是同一种封装的,这样子做的好处是锡膏不会通过通孔流下去,否则会导致焊盘上的焊锡不够,特别是一些大功率管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,在pads  pcb中做封装时如何做到的呢?
如果用铺铜加阻焊层去做,在PCB中网络跟焊盘连不上,设计检测时也有问题,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,有经验的说下!

a

a

网友:
怎么做出来的很简单啦 重点是这种方法确实好 保证很好连接又良好散热。这里主要考虑的就是散热问题,但不适合所有

楼主:
能否详细的说下,我一个板有几十个这种元件,所以希望在LIB中做好!

网友:
    en恩。挺好做的。。

楼主:
    PADS中难道做不了吗,知道的兄弟姐妹们出来指导一下嘛!

网友A:
    哎。肯定能做啊。。自己也不动动手做做看啊。。做的。相应处开钢网就行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哎。肯定能做啊。。自己也不动动手做做看啊。。做的。相应处开钢网就行了。。

兄弟,你这样做是可以,可是这焊盘必须手动加网络,而且工程变更ECO后,又要重新手动添加网络,如一个板上有几十个这样的管子,工作量也不少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哎。肯定能做啊。。自己也不动动手做做看啊。。做的。相应处开钢网就行了。。

你这样主要是这不属于同一个焊盘,所以导网表时会有问题,后续的问题也多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样主要是这不属于同一个焊盘,所以导网表时会有问题,后续的问题也多!

    上面大快处,你关联下就行了。上面白色的你只建钢网就行了。。

网友:
    做异性焊盘就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