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CD高度调节电路

楼主(2012-06-17):
1、那位大侠有控制LCD显示亮度电路,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的,5级亮度显示调节。
2、手柄忙音可能通过单片机来控制音量调节吗?请高手指点。谢谢

网友:
1、LCD的亮度就是通过PWM的占空比调节的 LM2622 MP3302等等
2、忙音可以通过蜂鸣器产生,用单片机的PWM口控制

楼主:
谢谢,有没有更详细一点

网友:
能否具体描述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