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布线求解,急

楼主(2012-06-18):
大家好,如下两种差分布线,哪一种较好呢?

谢谢

网友:
我認為左側較佳 , 但右邊的走法應該也不會差太多.
如果很講究的話 , 右邊的走法會有自我干擾的問題 ( Same net CrossTalk )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先出pin在差分的形式走。

网友(2012-09-11):
同意  先出

网友:
左边的,更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