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每次打开的PCB是上一次最后的PCB

楼主(2012-06-1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题。请问如何设置,每次打开的PCB都是上一次关掉的最后的PCB!!找了半天没找到。拜托了。指点指点,
耽误各位一分钟!!谢谢

网友:
保存后,推出,打开就是最后一次编辑的工程

网友:
在命令栏输入 write 回车 自动跳出保存,以后每次打开都是最后一次保存的文件

网友:
保存之后在打开不就是最后一次的?

网友:
    显然是他的home路径设得不对

网友:
确保框内不要打勾就OK了

楼主:
    依然没有得到解决。上面的都试过了。下一次打开的仍然是unname命名的pcb

网友:
    这个还真是没在意,不过我每次关了再打开都是保存的最后一版,期待高手指点呵呵。先顶一下。

楼主:
    我大概也就是安装别的版本时候。在环境变量里面错改了一点东东。现在用不了啦!坐等高人继续指点,谢谢

网友:
    Setup\User Preferences → Browser\nolast_file 打勾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