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现在做1个8层盲埋孔板,要做2阶的,我现在做了12,23,36,67,78.18,请问我可以...

楼主(2012-06-18):
1.我现在做1个8层盲埋孔板,要做2阶的,我现在做了12,23,36, 67,78, 18,请问我可以再做27孔吗,如果做得话,价格一样吗?
2.在同等条件下,电路板10层1阶与8层2阶哪个便宜些?
谢谢高手解答!~

网友:
做那么多干嘛?

楼主:
因为板子很密集,要做2阶盲埋孔

网友A:
记住一条原则,工艺越复杂,板子肯定越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住一条原则,工艺越复杂,板子肯定越贵。

这可是真理!!!

网友B:
可以做1-3 6-8的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做1-3 6-8的孔!

    这个会比2-7的孔更贵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做1-3 6-8的孔!

    可以这样做吗?

网友(2012-08-29):
    可以,只是价格会贵点

网友:
    这就是二阶错孔HDI板和二阶叠孔HDI板的区别了.

网友C(2012-10-30):
引用 网友A:
    记住一条原则,工艺越复杂,板子肯定越贵。

    同意,非常同意,我不知道报价,但是确实是越复杂越贵,建议老老实实用1-3,3-6,6-8的,贵点的就用1-2,2-3,3-6,6-7,7-8的,2-7不知道可不可以做,但是就算可以做,价格估计也吓死人,毕竟比一般的要复杂的多。。。

网友D:
    因为叠孔二阶HDI板比错孔二阶HDI板工艺方面更复杂,所以价格更贵一些,建议按错孔的,即1-2,2-3,3-6,6-7,7-8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同意,非常同意,我不知道报价,但是确实是越复杂越贵,建议老老实实用1-3,3-6,6-8的,贵点的就用1-2,2-3 ...

1-3,6-8叠孔工艺比1-2,2-3,6-7,7-8更复杂,价格也更高。
2-7埋孔是可以的,这个加的不多,因为做2-3,6-7,就要压2-7.都一次钻孔而已,一般一平米多100¥
10层1阶更便宜一些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    1-3,6-8叠孔工艺比1-2,2-3,6-7,7-8更复杂,价格也更高。
2-7埋孔是可以的,这个加的不多,因为做2-3,6 ...

受教了,呵呵

网友(2013-07-24):
引用 楼主:
可以这样做吗?

可以的 ,这样就是真2阶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因为叠孔二阶HDI板比错孔二阶HDI板工艺方面更复杂,所以价格更贵一些,建议按错孔的,即1-2,2-3,3-6,6-7,7- ...

你好,请问一下。1-2,2-3,3-6,6-7,7-8,这是属于错孔二阶的。那增加2-7为什么就属于叠孔二阶的呢?谢谢!

网友:
搞得有点混乱,通常二阶盲孔建议设计为1-2,1-3,3-6,6-8,7-8;1-8.如果加工厂商没激光钻是另外一回事,从设计的角度来说,肯定是局部器件pitch非常小,出不了线才采用盲孔,也就是说孔盘都很小(自然就对应激光孔);所谓的叠加法是这样产生的,1-2盲孔大家容易理解,1-3的盲孔,部分供应商激光能量和电镀能力达不到,不能直接做1-3,通常是先做2-3,然后做1-2,是通过“2”叠起来的。

网友:
举例如下:
6层板中一阶,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,即指HDI板.
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:1-2,2-5,5-6. 即1-2,5-6需激光打孔.
6层二阶HDI板指 盲孔:1-2,2-3,3-4,4-5,5-6. 即需2次激光打孔.首先钻3-4的埋孔,接着压合2-5,然后第一次钻2-3,4-5的激光孔,接着第2次压合1-6,然后第二次钻1-2,5-6的激光孔.最后才钻通孔.由此可见二阶HDI板经过了两次压合,两次激光钻孔.
另外二阶HDI板还分为:错孔二阶HDI板和叠孔二阶HDI板,错孔二阶HDI板是指盲孔1-2和2-3是错开的,而叠孔二阶HDI板是指盲孔1-2和2-3叠在一起,例如:盲:1-3,3-4,4-6.
依此类推三阶,四阶......都是一样的.

网友:
看得有点混乱。。。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