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这个元件的型号吗?

楼主(2012-06-18):
帮忙说一下型号,初学,找了半天都没有找见

连接器

连接器

网友:
如果间距是2.54mm的话,型号DC3-14

网友:
    你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连接器吧?不知道你的脚间距是多少?另外那些引脚都是自己定义分配的。

楼主:
    普通是什么意思,就是没有型号,自己一针一线画出来的吗?

楼主:
    我找到了,谢谢,

网友:
    靠,第一次见原理图画得这么专业的.

网友:
    這哪是原理圖 , 這是機構圖.
    線路圖軟體可畫不出來. 得用機械用的繪圖軟體才畫的出來.

楼主:
    老板说这个元件自己可以做出来,那怎么画出来呢?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板说这个元件自己可以做出来,那怎么画出来呢?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

    你要做这个原件的原理图库还是PCB库啊?PCB库的话,自己根据你找的那个PDF的尺寸画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做这个原件的原理图库还是PCB库啊?PCB库的话,自己根据你找的那个PDF的尺寸画啊

    原理图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