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什麽情況下,LAYOUT時要加淚滴?

楼主(2012-06-18):
    1,是信號頻率?
    2,還是線寬?
    3,生產工藝?
4,還 別的因素?

网友:
    线宽跟孔的差距较大时,或经常需要插拔的孔

网友:
    这个属于生产工艺吧,一般低速板这样做,高速板得需要控制阻抗不会加泪滴的。

网友:
    加泪滴可以增加焊盘插拔机械强度,其次平滑阻抗,使电流导通更流畅,但加泪滴会增加制造工艺成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