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!怎样将40khz信号滤除掉?

楼主(2012-06-18):
一个40khz,100mv信号和10hz,1mv叠加后,经过差分放大,再经过截止频率为1khz的低通滤波器,滤除不掉40khz,100mv的信号源,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

网友A:
滤波器衰减不够,可以采用多级滤波,增加滤波器阶数,将截止频率设低,如改为30Hz等,另外可以在低通滤波器中引入40KHz的传输零点,进一步抑制40KHz。假设楼主要将40K的信号幅度抑制到0.1mV,滤波器共需抑制60dB,楼主自己可以算下滤波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滤波器衰减不够,可以采用多级滤波,增加滤波器阶数,将截止频率设低,如改为30Hz等,另外可以在低通滤波器 ...

非常感谢!我尝试着改动一下,仿真试试,看看效果怎样

楼主:
陈兄,我按照你的方法尝试了一下,采用三阶低通滤波,我试着先把1mv信号去掉,看看滤波效果怎样,可是效果并不好,我把图给你,帮我看一下!我选的截止频率是72hz。第一个仿真图是双信号都存在;第二个仿真图是只有40khz信号滤波后仿真图。

网友:
对于您的电路为什么使用一个运放,我不是很清楚。我根据您的电路仿真得到的结果与您的不同,请参考。
40KHz单频输入输出
40KHz单频输入输出FFT后
10Hz单频输入输出
1mV10Hz+100mV40Hz输入输出
1mV10Hz+100mV40Hz+FFT输入输出
幅频特性曲线

40KHz单频输入输出

40KHz单频输入输出

40KHz单频输入输出FFT后

40KHz单频输入输出FFT后

10Hz单频输入输出

10Hz单频输入输出

1mV10Hz+100mV40Hz输入输出

1mV10Hz+100mV40Hz输入输出

1mV10Hz+100mV40Hz+FFT输入输出

1mV10Hz+100mV40Hz+FFT输入输出

幅频特性曲线

幅频特性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