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15.2里,点原理图中的零件在PCB中不高亮是什么原因。急

楼主(2012-06-18):
请教高手,15.2里,点原理图中的零件在PCB中不高亮是什么原因。急

网友:
應該沒有支援吧! 版本汰舊了. 都十年前的版本了.

网友:
PCB中是不是正在执行命令?在PCB中DONE一下再点原理图就可以了

网友A:
你到开始菜单中找到licence启动项.点一下start server按钮。然后关掉PCB在从开就应该可以了。你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到开始菜单中找到licence启动项.点一下start server按钮。然后关掉PCB在从开就应该可以了。你可以试试。

请你能不能说的祥细一点吗,开始菜单中那里有Licence这项啊,谢谢

网友A:
点开始菜单----选择所有程序------选择Cadcnce license manager------点选license manger tools-----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选star/stop/Rereacl------然后下方有个start server按钮点击一下就好了。最后关掉你的cadcnce 软件从开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样够详细了吧。呵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开始菜单----选择所有程序------选择Cadcnce license manager------点选license manger tools-----在出现 ...

我们用的是网络版的,没有你说的这项

还有,我现在是16.5版本的也是同样的问题

谢谢!!!

网友:
啊。那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好意思。

网友:
    貌似中兴还在用15.2版本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