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这个IBIS转DML的仿真错误?

楼主(2012-06-18):
这个提示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呢?

网友:
得看你的logfile, 估计是中文名的文件夹造成的。

楼主:
不是的,我换了全英文的文件夹,还是这样

楼主:
怎样将这个模型转正DML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样将这个模型转正DML的

可以选择忽略Model integrity的报错功能,选择菜单中的“TOOLS”选项,然后选中“Translation Options”,对话框如下图那样设置就好了

楼主:
谢谢了,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