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BGA 锡球裂开,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应对,请大家帮忙

楼主(2012-06-18):
一家客户反映 我们的主机板 BGA锡球裂开,请大家帮忙,看有什么好方法应对,多谢了~
BGA是 1200多个 Pin,焊盘直径有两种,最小 14 mil,最大16 mil,
锡球裂开的位置是随机的。

网友A:
需要确认锡裂部位,为BGA锡球和BGA板材之间;还是BGA锡球与焊盘之间;
锡裂可能原因:

1.   是否有装散热片工序,如有可能外应力导致

2.   板较大印刷锡量不足受外力引起

3.   回流焊冷却斜率太大(即降温太快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确认锡裂部位,为BGA锡球和BGA板材之间;还是BGA锡球与焊盘之间;
锡裂可能原因:

感谢版主的回复

锡裂的部分:BGA锡球与PCB的焊盘之间
产品在做振动跌落测试后发现锡球裂的

我有以下疑问,请版主帮忙解释一下,多谢了
1. 此板PCB尺寸是 310 x 250 mm,请问锡球裂与PCB大小有什么关系,是否是大PCB容易发生形变或形变辐度大?

2. 印刷锡膏不足,应如何判断?
  如果锡膏不足,如何解决,开大钢网,还是加厚钢网?

3. 回流焊降温过快为何会导致此问题?

4. 增大BGA焊盘,能否改善BGA锡球裂的问题?

我对PCB及板的生产工艺了解不多,请版主帮忙,万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