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差分线的问题

楼主(2012-06-18):
    差分线匹配走外层和走内层的宽度是不是不一样啊
我算出外层的线宽是9mil。内层却是16mil,几乎翻倍了,
怀疑算错了。求大神赐教

外层:

内层:

网友:
    微状与带状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    要是不会算  直接告诉板厂你的走线在哪层  参考层是哪层 板厚是多少 需要的阻抗是多少  板厂就会告诉你走线的间距及宽度了

网友A:
    第二个明显不是内层的差分阻抗模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明显不是内层的差分阻抗模型

我不大会这软件,刚用,画的4层板,4层都走线,

PP片为7628   =0.19MM  =7.48mil
 铜厚内外层均为1OZ  =1.4mil
 绿油厚度20UM

走差分线,要怎么算呢,希望能截个图学习下,谢谢

网友A:
    一般4层板,中间是一层core,比较厚,外面是PP

然后计算是模型可以用下面那个,我用的是4层1.0mm的板厚来计算的

举例而已,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来计算

网友:
    哦,这个是差分阻抗线对应的表层铜皮挖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4层板,中间是一层core,比较厚,外面是PP

    中间是一层core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个pp片压合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中间是一层core是不是可以理解为2个pp片压合的呢

    一般core是双面带铜皮的,有比较固定的厚度,类似一般常用的双面板
    PP没有附带铜皮,一般比较软,可以用来粘合各层铜箔和铜箔、core,调节整版的厚度。

    大概就是这样,我也不是很专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