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CT的问题

楼主(2012-06-18):
由于工程需要在每个网络上加一个测试点,如果一个个加,很费事,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有漏掉的,请问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吗?
还有那个测试点管理器怎么用?

网友A:
可否参考下面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下?

测试点放置及同步(一)
http://altium.eetrend.com/article/1334

测试点放置及同步(二)
http://altium.eetrend.com/article/133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否参考下面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下?

测试点放置及同步(一)

看了一下啊 我用的是AD9 没有那个选择项了,只有TESTPOINT MANGER这个功能,感觉只能查看有多少个测试点,但不知道怎么自动在每个网络上增加测试点,有没有人用过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