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Dxdesigner中Pin Number 显示

楼主(2012-06-18):
在 Dxdesigner 中,我用Dxbook。为什么有些器件的Pin number可以显示,有些不可以呢?如下图。
1.我已经在Symbol库中设置为 Pin number 显示
2.我的 Dxdesigner 中的 setting 也设置为 Pin number 显示
3.Package 后的Pin Number 是显示的。

可是,为什么之前的有些显示有些不显示呢?望高手指教啊?

网友A:
应该是因为需要pin mapping的问题吧

楼主:
rickleaf, 你说的是在Part里面坐Pin mappin吗?我是做了,难道是不对?马上测试下.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DxBook的问题。注意,Dxbook的Title最好不要重新在配置文件中改。我原来的Part Number是由在配置文件中由其它的改过来的,现在统一了就ok了。
谢谢 rickleaf 的指导 。

网友(2012-11-17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因为需要pin mapping的问题吧

用PARTS VIEW放置PART,PIN NUMBER无显示,
用SYMBOL VIEW放置PART,PIN NUMBER有显示,
请问式何缘由?

网友B:
DX就是这样的,你如果使用Part View来放置元件,只有在通过Package之后才能出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DX就是这样的,你如果使用Part View来放置元件,只有在通过Package之后才能出来

但可以使用如下方法来实现:在Part View里点开Part下的Slot的加号,再点击数字或字母即可了

网友B:
另外注意,使用Symbol View调用的器件是无法导入Expedition里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另外注意,使用Symbol View调用的器件是无法导入Expedition里的

不用打包也能显示的,如楼上所说,如果是PART,要点一下SOLT下面的数字符号就有了,不点是没有的,只能打包才有。
另外,楼上所说的SYMOBL调用器件不能导入EXP,其实是可以的。只要调入后,填入PART名称就可以,只填这个就够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用打包也能显示的,如楼上所说,如果是PART,要点一下SOLT下面的数字符号就有了,不点是没有的,只能 ...

呵呵,看来想法不一样,结果就不一样,我的想法是调用出来的器件一般不去修改,直接就用,所以没有考虑过再去填写Part Number这种做法,不错,只要填了Part number这个属性,确实可以Package和前标到PCB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看来想法不一样,结果就不一样,我的想法是调用出来的器件一般不去修改,直接就用,所以没有考虑过 ...

呵呵,看来我曲解大哥你的意思了。哈哈
放入元件一般都要修改参数吧,比如元件值,我是指电容与电阻。一些唯一参数的元件,我才不动。比如固定了型号的IC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看来我曲解大哥你的意思了。哈哈
放入元件一般都要修改参数吧,比如元件值,我是指电容与电阻。一 ...

一般不改,阻容件使用DataBo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改,阻容件使用DataBook

你不改也行,但只能每个电阻电容不同的值都做一个了。这样太麻烦。大公司可能这样用吧,反正仓库库存什么用什么,
呵呵,我还是觉得电阻电容做一个足够了。对应封装名就可以了。至于元件值还是原理图中修改比较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看来想法不一样,结果就不一样,我的想法是调用出来的器件一般不去修改,直接就用,所以没有考虑过 ...

这或许是DxDesigner的BUG,一般放置元器件,所得即所见,者样比较直观,Package应对REFDES,SYMBOL引脚与CELL引脚得一一对应等相关PART的参数关联,而不应在PARTS VIEW中放置元器件后不显示PIN NUMBERS.
      在这方面,DX应有所改近进,方便操作!难道是中西方软件使用的习惯不同?
     DX是Mentor收购其它的EDA公司的VIEWDRAW后更名为DX的,鉴于DX的不易操作及界面的不友好,说明Mentor还没有很好地吸收和消化DX,使之更好地与EXP融为一体,如同PADS LOGIC和PADS LAYOUT的紧密融合.DX要取得如同OrCAD Capture一样的成绩和受欢迎度,Mentor还要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更大的力度!还有更远的路要走!犹如"EXPRDITION"的中文意思:远征!!!

网友:
这个你在part view里面调用 ,有一个是不带pin number的  有个是带pin number的  点开那个加号符

网友(2013-08-29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DxBook的问题。注意,Dxbook的Title最好不要重新在配置文件中改。我原来的Part Number是由在 ...

能否请楼主详细的说一下,我也遇到此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可以使用如下方法来实现:在Part View里点开Part下的Slot的加号,再点击数字或字母即可了

为什么我的界面没有part view 图标? 之前一直用mentor的logic和PADS,现在改用DX,觉得mentor真的很烂

楼主:
能否请楼主详细的说一下,我也遇到此问题

是这样,就是说,如果你的数据库中的一个栏的名称是,比如说“part value”,那么在Dxbook的设置中也设置为这个名字,这样就ok了。我原来的理解是两个可以随意起,Dxbook的设置可以设置关联,这可能是软件想达到的目的。可我实际发现最好还是一样

楼主:
为什么我的界面没有part view 图标?

我刚才看了下,我也没有找到 part view 图标, 我想这是这样,如果用Dxbook的话,就不会有这个图标了。这个图标我记得好像是用在另外一个流程的,是“netlist吗?我不确定”。

网友:
有两种方法:
1.在放置的时候,就要选中slot那一栏,要有数字,不要有空白。
2.放置后,选中要显示pin脚的器件,按空格键,会出现comand line, 输入pdbslot,选中数字,就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