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关于钻孔,的问题求教各,上图先\\\

楼主(2012-06-18):
在出drill时为什么椭圆的的钻孔文件只显示,一个40。0 呢??(个数为8 的那个)而其实他的全名是40obl65x85为什么呢、?
不知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,还是 怎么回事,刚开始以为是没有出这个孔的文件时,
求教??

楼主:
不知,这里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,
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,但其他的封装都Ok

网友A:
    只是显示差别,不用管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只是显示差别,不用管它

    哦,对pcb的板的使用什么的,没有关系那?
    那就好,谢谢啦!

    话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

楼主:
    如图示的,右边的那两个椭圆孔,为什么,NC后,不能出现上面的表格中呢,(中间间更新过,焊盘)求教论坛达人哪,很纠结,

楼主:
    自己挺起来到前面,是为了让各位给小弟指条路,

网友:
    那是槽孔 , 槽孔資料不是由 Drill 輸出的 , 是由 NC Route 產出的. 附檔名為 rou.

楼主:
    嗯,多谢了,我再看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