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llegro 同层的pin 连线有pl 错误 而在引脚上打via 后就没有了

楼主(2012-06-18):
这是什么原因呢

没打via 有pl drc

没打via 有pl drc

在pin上打了via 后就没有pl drc 了

在pin上打了via 后就没有pl drc 了

网友:
走线必须从pin的正中心出线

楼主:
怎么从正中心出线呢 以前只要在脚上就能拉线了

网友:
楼主,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,很烦人啊,以前只要从焊盘拉一下就可以的,求指导

网友:
拉线的时候把右方Find里的选项都勾选上。

网友:
1.你要保证constraint manager里same net spacing 设置要正确,如图a中options栏位对应的值应为true;
2.菜单栏中Analyze->Analysis Modes->Same net spacing Mode->全打勾;
          Physical Modes->Pad-pad direct connect->on;

你可以参照试试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