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原理图倒pcb图

楼主(2012-06-19):
原理图倒PCB图时,TEX 文件中出现的这个:HIERARCHY_OBJECT  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A:
完整的错误信息是什么?
贴出来看看.

楼主:
*PADS-ECO-V9.2-MILS*
*REMARK*  old file: C:\PADS Projects\ppcbnet.asc
*REMARK*  new file: C:\PADS Projects\padsnet.asc
*REMARK*  created by ECOGEN (Version 6.4v) on 2012/6/19 9:34:32
*DELPIN*
U33.19  NSRAMA17
U33.20  NSRAMA16
U7.A10  NSRAMA17
U7.B10  NSRAMA16
*CHGPART*
C130  CAP0603@0603  CAP0603@0402
C132  CAP0603@0603  CAP0603@0402
C136  CAP0603@0603  CAP0603@0402
*NET*
*SIGNAL*  A_+3.3V
D2.1
*SIGNAL*  A_VEDIOB_A
R20.2
*SIGNAL*  A_VEDIOR_A
R22.2
*SIGNAL*  FPGA_REST#
D2.2
*SIGNAL*  NSRAMA16
U33.20  U7.A10
*SIGNAL*  NSRAMA17
U33.19  U7.B10

*DELETE_GENERAL_RULES*        HIGH_SPEED
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2_D3

*CREATE_GENERAL_RULES*        HIGH_SPEED
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9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8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7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6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5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4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3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2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9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8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7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6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5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4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3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2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1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0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0
MIN_LENGTH        0.000000
MAX_LENGTH        448000.000000
STUB_LENGTH        0.000000
PARALLEL_LENGTH        1000.000000
PARALLEL_GAP        200.000000
TANDEM_LENGTH        1000.000000
TANDEM_GAP        200.000000
MIN_DELAY        0.000000
MAX_DELAY        10.000000
MIN_CAPACITANCE        0.000000
MAX_CAPACITANCE        10.000000
MIN_IMPEDANCE        50.000000
MAX_IMPEDANCE        150.000000
SHIELD_NET        OFF
SHIELD_GAP        200.000000
MATCH_LENGTH        ON
MATCH_LENGTH_TOLERANCE        200.000000
AGGRESSOR        OFF

*DELETE_GENERAL_RULES*        HIGH_SPEED
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6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7

*REMARK*  Deleted pins: 4,  Added pins: 8
*END*
这是完整的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整的错误信息是什么?
贴出来看看.

*PADS-ECO-V9.2-MILS*
*REMARK*  old file: C:\PADS Projects\ppcbnet.asc
*REMARK*  new file: C:\PADS Projects\padsnet.asc
*REMARK*  created by ECOGEN (Version 6.4v) on 2012/6/19 9:34:32
*DELPIN*
U33.19  NSRAMA17
U33.20  NSRAMA16
U7.A10  NSRAMA17
U7.B10  NSRAMA16
*CHGPART*
C130  CAP0603@0603  CAP0603@0402
C132  CAP0603@0603  CAP0603@0402
C136  CAP0603@0603  CAP0603@0402
*NET*
*SIGNAL*  A_+3.3V
D2.1
*SIGNAL*  A_VEDIOB_A
R20.2
*SIGNAL*  A_VEDIOR_A
R22.2
*SIGNAL*  FPGA_REST#
D2.2
*SIGNAL*  NSRAMA16
U33.20  U7.A10
*SIGNAL*  NSRAMA17
U33.19  U7.B10

*DELETE_GENERAL_RULES*        HIGH_SPEED
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2_D3

*CREATE_GENERAL_RULES*        HIGH_SPEED
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9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8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7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6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5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4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3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2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9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8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7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6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5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4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3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2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1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0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0
MIN_LENGTH        0.000000
MAX_LENGTH        448000.000000
STUB_LENGTH        0.000000
PARALLEL_LENGTH        1000.000000
PARALLEL_GAP        200.000000
TANDEM_LENGTH        1000.000000
TANDEM_GAP        200.000000
MIN_DELAY        0.000000
MAX_DELAY        10.000000
MIN_CAPACITANCE        0.000000
MAX_CAPACITANCE        10.000000
MIN_IMPEDANCE        50.000000
MAX_IMPEDANCE        150.000000
SHIELD_NET        OFF
SHIELD_GAP        200.000000
MATCH_LENGTH        ON
MATCH_LENGTH_TOLERANCE        200.000000
AGGRESSOR        OFF

*DELETE_GENERAL_RULES*        HIGH_SPEED
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6
HIERARCHY_OBJECT        NET:NSRAMA17

*REMARK*  Deleted pins: 4,  Added pins: 8
*END*
这是完整的结果,这些报告具体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*PADS-ECO-V9.2-MILS*
*REMARK*  old file: C:\PADS Projects\ppcbnet.asc
*REMARK*  new file: C:\P ...

这是ECO的更改信息吧,提示你原理图相对于PCB更新了那些东西。比如封装又0603改为0402,删除了某些网络,重新定义了那些网络等等。

保证你的原理图是对的就可以了,这只是提示你ECO 的那些内容,更新过去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原理图有错误,会有另外一个文件提示你原理图中存在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