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16.5怎么转成10.5的?

楼主(2012-06-19):
问题如题,我另存为,只能变成16.2的版本,没有10.5版本可选,请大侠们指教!谢谢

网友:
ORCAD 9.0到 16.2 版本的 DSN 文件,都是同一種格式,ORCAD 10.5 可以使用。
ORCAD 16.3 和 16.5 的 DSN 文件是新格式,不相容於舊版本。

网友:
jacklee_47pn版主说的很对,是这样的,楼主没必要一定转成10.5格式

网友A:
ORCAD16.5->ORCAD16.2->ORCAD7.2,10.5打开就可以了

网友:
都很热心,不得不顶一下

网友(2012-10-19):
引用 网友A:
ORCAD16.5->ORCAD16.2->ORCAD7.2,10.5打开就可以了

有没有具体的转换过程啊?是不是我得装上16.3,16.2,10.5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