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引脚分配问题(DDR2控制器)

楼主(2012-06-19):
本项目使用的是cycloneIII的芯片,利用IP核生成了一个DDR2的控制器,但是再分配引脚的时候产生了如下问题,如
        Error: The assigned location PIN U21 for DQ pin "mem_dq[0]" is not a legal location
                Info: There is no legal DQ location that supports 9 DQ pins
此时才知道,利用ip核时候,输出引脚是需要分配到特定的引脚上面的,,,,
这个倒是没有什么,对于仿真的人员而言,是可以修改的,但是我的程序是跑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面的,而且已经制作成功,所以修改引脚分配是木有用的,这才是欲哭无泪的地方啊!!!!
针对于这种情况,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,而不是从新设计硬件PCB板的,求助!!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吧!
法一:自己重新设计一个DDR控制器,这个比较难,而且时间不允许,放弃;如果走运的话,可以在网上找到别人贡献的DDR控制器,做一下修改可以的。根据本人经验,这个对于altera系列的来说,还真是少,有strrixt系列,但是cyclone系列那就比较悲剧了,大部分都是Xilinx的。全凭个人人品啦
法二:重新设计PCB,这个是没有办法的,建议先配置DDR控制器,这样就可以根据FPGA来调整PCB,并且回想调整直到满意为止。

遗留问题:altera的IP核位宽只能设置为4,这个比较头疼,效率太低了,唉,,,,

经验教训:下次做这种IP核的时候,一定要完全软件配置完成,包括引脚配置,这样可以降低成本!减少弯路

楼主:
另外还有个问题是,我使用的是cycloneIII系列的板子,发现居然引脚输出支持的只有167MHZ,而不是配置时候推荐的200MHZ,无语了,估计这个与电平标准有关,不过我试过SSTL_18,一样问题,木有办法

网友A:
教训表明,你没有认真熟悉这款FPGA就使用错误的方案,

网友B:
verilog编写的程序有四段数码管分别显示1234,然后又显示5678,就这样循环下去?

module s4_7seg(clk,rst,

   s0,s1,s2,s3,

   d0,d1,d2,d3,d4,d5,d6,d7

   );

 input      clk,rst       ;

output     s0,s1,s2,s3   ;

 output     d0,d1,d2,d3,d4,d5,d6,d7 ;

 reg [2 :0 ] state ;

 reg [2 :0 ] sn ;

reg [7 :0 ] data ;

 reg [23:0 ] cnt ;

 wire       s0,s1,s2,s3   ;

wire       d0,d1,d2,d3,d4,d5,d6,d7 ;

 assign     {s3,s2,s1,s0} = sn ;

 assign     {d7,d6,d5,d4,d3,d2,d1,d0} = data ;

 always @ ( posedge clk )

  if( !rst )

   cnt<=16'b0;

lse

   cnt<=cnt+3'b1;

 wire clk_slow = cnt[24] ;

always @ ( posedge clk_slow or negedge rst )

f( !rst )

   state<=3'b000;

lse

   state<=state+3'b001;

always @ ( posedge clk_slow or negedge rst )

  if( !rst )

   begin

    sn<=4'b0;

    data<=8'b0;

   end

  else

   case(state)

    3'b000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0001;

      data<=8'b0110_0000;

     end

    3'b001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0010;

      data<=8'b1101_1010;

     end

    3'b010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0100;

      data<=8'b1111_0010;

     end

    3'b011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1000;

      data<=8'b0110_0110;

     end

      3'b100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0001;

      data<=8'b1011_0110;

     end

    3'b101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0010;

      data<=8'b1011_1110;

     end

    3'b110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0100;

      data<=8'b1110_0000;

     end

    3'b111:

     begin

      sn<=4'b1000;

      data<=8'b1111_1110;

     end

   endcase

endmodule

这是我自己编写的一段程序,但只有前三个数码管显示123,567,第四个数码管不显示,按照程序应该显示1234,5678的,请哪个大神帮帮忙看看是哪出了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教训表明,你没有认真熟悉这款FPGA就使用错误的方案,

确实,才开始入手这个东西,走了弯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erilog编写的程序有四段数码管分别显示1234,然后又显示5678,就这样循环下去?

module s4_7seg(clk,rs ...

第四个数码管有问题!

网友C(2012-07-19):
硬件可能要重新设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件可能要重新设计了

已经重新设计了
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