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哪位朋友有用ads进行ddr2/3的仿真实例?并使用kit进行标准测量?

楼主(2012-06-19):
    哪位朋友有用ads进行ddr2/3的仿真实例?并使用kit进行标准测量?

网友A:
    ADS调用IBIS模型-DDR2数据信号仿真实例

ADS支持调用IBIS模型,本文以DDR2的数据信号为例,介绍了一下IBIS模型的调用。

注释1:设定Vih和Vil的ac、dc电平特性及Vref电平。在判断波形的时候可以方便的调出来。

注释2:设置信号速率及电平大小。stoptime及step大小设置为变量,随信号速率变化。(也可以设置常量表示)

注释3:设置传输线类型、长度及宽度。这里需注意SLIN需配合SSub使用。选中SLin,然后在Tools-->LineCalc-->Send Selected Component To LineCalc

    注释4:Source如果设置为下图两种都可以。VtBitSeq可以自定义仿真码型,VtLFSR_DT采用随机码。

    注释5:过孔的简单等效模型,可以用准确的S参数替代。

注释6:pin的寄生电容

查看波形前需注意给需要查看的网络进行命名,命名后才可以查看到波形。

网友:
    中国式发表,没用的信息!

网友(2013-08-06):
引用 网友A:
ADS调用IBIS模型-DDR2数据信号仿真实例

    ADS支持调用IBIS模型,本文以DDR2的数据信号为例,介绍了一下IBI ...

好强大,ADS高手

网友(2014-07-01):
    可以配合其他软件 进行联合仿真 会方便许多

网友(2016-01-13):
    不能转成眼图来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