库里存在,零件却调不出到板子上

楼主(2012-06-19):
大家帮忙看下为什么库里有,零件却调不到板子上呢?

网友A:
    库文件的路径设置正确了吗?手动在Package里放置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库文件的路径设置正确了吗?手动在Package里放置看看。

是对的,现在知道是因为从旧板子里面导零件的时候flashi  symbol没有导出来,现在比较纳闷的是有没有方法可以把flash symbol 也一起导出来呢?

网友:
    pin脚对不对啊 ;或者零件画板太小了

网友:
    重新把那个封装调出来,管脚再保存一下,重新device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