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 画拼板板框放大后两条线中间有缝隙

楼主(2012-06-19):
allegro16.3 画拼板板框放大后两条线中间有缝隙

拼板的白色线中间有缝隙

拼板的白色线中间有缝隙

放大的效果

放大的效果

网友:
copy板框的时候输入坐标,这样最准确。

楼主:
请教:我也是按坐标输入的 不过有小数 小数位数在哪设置啊

网友:
量一下板框的大小 输入这个值就可以 有小数也没关系
小数位数在Setup——Drawing Size里面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