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前置放大,噪声大。

楼主(2012-06-19):
MIC前置放大,噪声大。

网友:
看了下图,觉得噪声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:
1、运放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比较大,噪声是不是由于电压放大倍数太大而进入运放的非线性区导致的?
2、电源部分,图中没有这块,是不是电源滤波没有做好?
楼主可以检查下!!

网友:
看不i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