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i8000计算特性阻抗

楼主(2012-06-19):
四层板,四层走线,top层天线阻抗匹配50ohm,用si8000计算的时候,底材高度要如何确定呢

网友A:
    不知道你板厚多少,可以给你板厚给板厂,问板厂要叠构

如果是常用板厚,可以按照以往的经验值来估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板厚多少,可以给你板厚给板厂,问板厂要叠构

    如果是常用板厚,可以按照以往的经验值来估算

    板厚定为1mm,然后就是没有完整的地,参考面是用相邻的层么

网友B:
    如果你layer2是GND的话,则把layer2作为参考平面,H1就是顶层到GND间PP厚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如果你layer2是GND的话,则把layer2作为参考平面,H1就是顶层到GND间PP厚度

    没有完整的gnd层,4层都走线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完整的gnd层,4层都走线了

    那你就选择共面阻抗计算模型 H1就是到两边copper或者包地间距离
    这就是为什么DDR周围要copper cut out的原因。因为旁边铺铜影响DDR单端阻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板厚定为1mm,然后就是没有完整的地,参考面是用相邻的层么
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2808-1-1.html
我这里贴了一个4层板我叠构,做阻抗线,阻抗线的投影区要有完整地,表层就是相邻层的投影区,内层就是上下两层的投影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