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D焊盘与焊盘上面金属孔问题

楼主(2012-06-19):
主要有两个问题:
1. 如何在封装里同一个SMD焊盘上面放一个金属孔,实际拉线的时候不是从SMD pin上拉出来,而是从金属孔这边拉出来,我在建封装时放置金属孔,如果采用connector pin,那就需要pin number,会和前面放好的SMD pin有冲突,如果把金属孔建成connect pin,而SMD焊盘建成Mechincal pin,实际PCB洗板的时候金属孔会不会和SMD焊盘网络属性不一样?求大神们赐教!

金属孔之所以做在封装里,那是因为pin 比较多,金属孔的位置也需要精确,不能再pcb里随便放的

还有其他方法吗?

网友:
    焊盘用SHAPE于孔關聯看看。。可惜ALLEGRO我卸崽了。。

网友:
    也可以在走线的时候打盘中孔,在封装里面做太麻烦了。

网友:
    做焊盘的时候本来就可以设置金属化孔啊
问题是你这个孔是准备做成贯穿孔还是盲孔
如果是贯穿孔倒是很简单,在做焊盘的时候直接添加过孔就可以了
    如果是盲孔就不好操作了,因为软件无法智能判断这个孔要打到第几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