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mos管发热问题

楼主(2012-06-19):
各位:

最近按照要求画了块板子,但调试时发现mos管烫的厉害,根本无法常时间工作。而且波形幅度值只有8V左右,请问如何解决发热问题,并提高波形幅度。
原理图如下

网友:
是贴片的吧!加大散热铜皮,如果是立体,在允许的情况下,加散热片吧!

网友:
加大散热铜皮同时多打地孔

网友A:
1,把驱动频率降下来,现在工作是11多M,MOS管开关频率越高,损耗越大,最好能降到500K以下。实在不行,也应降到1M以下。
2 ,选用低开启电压的MOS管,也就是所谓的逻辑电平MOS管。如果你用普通的MOS,要求10V的驱动,你的驱动IC只有5V,驱动不足,造成导通电阻大。
3 尽量选用低导通电阻,低Nc值的MOS管
4 加强MOS的散热。
5 在电感线圏处并上防止反向电动势的二极管。
6 加强IC的电流驱动能力,HC00还有一个门没有使用,应把他们的输入并联,输出通过一个驱动电阻(约10R)后,然后并联.

网友:
4楼说的全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把驱动频率降下来,现在工作是11多M,MOS管开关频率越高,损耗越大,最好能降到500K以下。实在不行,也应 ...

十分感谢你如此详细的解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你如此详细的解说

不客气。论坛精神,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,相互学习,共同提高。感谢EDA365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你如此详细的解说

问题解决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解决没?

就是啊,问题决解了

网友:
MOS极性接对了吗? 应该是个NMOS,图上画的却是个PM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,把驱动频率降下来,现在工作是11多M,MOS管开关频率越高,损耗越大,最好能降到500K以下。实在不行,也应 ...

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