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5当前层显示问题

楼主(2012-06-19):
有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解答。我用allegro 软件画图时,ETCH选择为TOP层 TOP层封装当前显示,BOT层封装被覆盖,当我将ETCH选择为BOT层时,我想查看BOT层封装,问题出来了 此时还是TOP层封装当前显示,BOT层封装被TOP层封装覆盖,很不方便查看 ,不知到是哪里设置错误 还是我操作错误  还是本来就这样  请高手帮忙回答 谢谢!

网友A:
除了Visibility中选择Bottom层外,Options也要选为Bottom这样才会将Bottom切换到当前层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Visibility中选择Bottom层外,Options也要选为Bottom这样才会将Bottom切换到当前层显示。

谢谢,这样操作切换到BOT层时只能显示部分顶层元件及走线, 这个操作没有AD 操作后效果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