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拉线如何自动连到引脚中心

楼主(2012-06-20):
现在allegro 一拉线就出现drc 错误  明明是从引脚上拉出来线却报没有连到网络上谢谢了

网友:
这两个地方选下就好了 其实帖子里面之前有提过这种问题了

楼主:
谢谢楼上 是因为拉线的时候没有吧pin给选上,这个原以为拉线了那工具自动会从脚上出线

网友:
没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