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限流电阻的加法

楼主(2012-06-20):
对1安的电流,加限流电阻怎么加,如果用0.5瓦1瓦2瓦3瓦对应的阻值分别是多少?求大侠帮忙!

网友:
不是很清楚,帮顶吧

网友:
    这个首先得看想要的的输出是多少电压,然后你选的电阻通过最大电流是多少?你想要通过的电流是多少?应算算吧,光有一个1A好像解决不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