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3怎么拖动shape的一个边 例如改变静态铜的大小

楼主(2012-06-20):
    我之前有pads   对shape的编辑很简单  move miter 或者stretch   就ok 很随意  现在转allegro   不知道该怎么对shape采取这种编辑方法了,请知道的不吝赐教,不了解的新手同问啊

网友A:
    点击shape——select shape or void,左键选中铜皮,然后上下左右随便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击shape——select shape or void,左键选中铜皮,然后上下左右随便拖

    兄台 我试了下 不能改变shape的面积啊 直接把shape 拖走了 为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点击shape——select shape or void,左键选中铜皮,然后上下左右随便拖

    sorry   可以了 谢谢谢谢

网友B:
    好像Shape-----Edit boundary也可以,不仅可以修改铜皮还可以调整板框keepout等

网友:
    只要选中SHAP后把鼠标移动到SHAP的边缘出现双向箭头时然后移动就可以了。不用那么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好像Shape-----Edit boundary也可以,不仅可以修改铜皮还可以调整板框keepout等

这个修改没问题 谢谢指教